G2013W(ENVISION)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08):
接G2016W一台,客户说是打雷烧了,按开关无反应。
经检测,电源一体板12V、5V输出分别为4.8V、1.6V左右,明显偏低,换光耦(PC123),故障依旧,电源芯片为EA1530A,此IC故障率挺高,马上更换,再通电测试,输出12V,5V正常,接上驱动板、开关板,可以正常触发,亮机。
芯片

网友:
维修如果不是很专业的,哪有办法常备那么多芯片!

网友:
雷击的很多都是芯片被打坏了

网友:
完全是猜的,一点测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