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炸弹

楼主(2012-08-08):
今天朋友那来个他没修好的工控电源,说要我和他一起修,好吧,看到里面的大滤波电容鼓包了,就叫换下来,朋友手是快三下五除二就换好了,一插电,“嘣”的一声,感觉桌子都哆嗦了。两只耳朵也嗡嗡作响,手里的万用表笔也掉地下了。缓过神来一看,好家伙,他把400V2200uf的电容极性接反了,导致电容爆了,满屋子的烟。.......不上图了,手还哆嗦。

网友(点评):
还好他只换一个,,

网友:
400V2200——这个炮仗真够大!够劲!够响!

那找来的大炮仗,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这样做化学变化很烈,产生了物理变化

网友:
哇,这电炸了有点厉害的···人受伤没有?

网友:
太大意了吧

网友:
应该是新手吧,电路安全最基本的知识,以后还得多多注意,东西坏了没关系 ,伤了人可麻烦了

网友:
400V2200uf的电容,太大了,没见过,有照片木。。。。。

网友:
见怪莫怪,以前还是菜鸟的时候,发现在功放输出端并电容可以增加点低音效果,开始用10UF,100UF都试了,最后搞来一个4700UF,一接上,我了个擦,电源部分两个70V/10000UF十秒钟之后爆炸,铝壳都炸得没影

网友:
太厉害了,以后注意。

网友:
咔咔 还好没把警察招来

网友:
不只是满屋子都是烟   还有电容那么浆的臭味

网友A:
主要还是人不行,有为自己挖墓的倾向

网友:
还有两个问题,别忽视了,  一个人品, 一个长相

网友:
以后得注意了,我经常上反。。

网友:
安全第一,别伤人了,下回要穿防爆服,哈哈

网友:
我最怕的就是修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人不行,有为自己挖墓的倾向

塔利班毕业的

网友:
人才中的战斗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