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920笔记本加电不显

楼主(2012-08-08):
求助ACER4920笔记本开机电流跑到1A 作用停了 ,如果不装显卡电流可以正常跑马显卡报警,装上显卡板,电流就跑一下就停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机器内存换过,biso刷过,显卡芯片换过故障依旧,显卡是ATI HD2400

网友:
北桥查下吧 我之前遇到一个华硕的 不上显卡正常 上了显卡就不跑 最后发现 上了显卡 时钟就没了 换了时钟上面的一个电阻 搞了很长时间才搞好

网友:
查查显卡上面线路,看看有没有新发现。

网友:
看看北桥吧
不过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但是北桥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