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驱动 师父我在追赶你哦。。

楼主(2012-08-08):
新装的机子,出现的故障,用了一会就出现了先蓝屏,后花屏,于是就这样做了,先检查基本的线路是否插好,然后再检查是不是显卡的驱动没有装好,我遇到过一次,由于没有装好显卡自带的驱动,只装了系统自带的驱动,然后用了一段时间就出现先蓝屏然后花屏,我师父说换了它,其照做了,后来师父出去了,我呆在公司,我就自己研究,换了一个相同的显卡,用了一会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无奈,就把显卡拔了,用主板自带的集显,嘿嘿,这样的故障没有了,于是我把拔下的显卡查到别的电脑里,没有问题,所以就怀疑是驱动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师父回来了,我老板吩咐我要出去做事了,我就跟我师父说,给电脑重装了驱动,要显卡自带,然后我出去了,过了一会,我回公司了,我师父就跟电脑不见了,应该是送给顾客了,我想的应该是对的了!!哈哈。。

网友:
无语,服了楼主了,厉害,这都行!

网友:
显示器还换了呢,也一样的情况,我看了设备管理器,并没有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把问题锁定在驱动上,后来就是我说的这样,我想我的思路应该是没有错的啊!

网友A:
那你不是白赚了一个显卡了,客户就亏了,本来人家是独显的,现在搞成集显

网友B:
有自己的思想。前途无量!

网友:
像你这样赚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是白赚了一个显卡了,客户就亏了,本来人家是独显的,现在搞成集显

没有 显卡还是上上去了   我们没有那么缺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自己的思想。前途无量!

嗯    呵呵   希望大家都能给我一样

网友:
估计显卡有点小问题

网友:
师父也不是万能的,也有不如徒弟的时候,不过徒弟一定要谦虚,才能进步。

网友:
同一个故障可能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不是固定的,这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