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510 主板 看看是啥型号?

楼主(2012-08-08):
有块IBM T510主板 英特尔独显 I3处理器。开机触发后有电流啪啪啪的响声,上电电路部分肯定有短路了。果然CPU座背面U71明显击穿,可是看不清楚型号了 ,特意发个照片麻烦各位仁兄手上有这个主板的帮我看看是啥型号,或者用哪个上面的可以代用?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图纸上标的是ADP3611JRMZ-REEL-GP

网友:
在坛子里找一个这个机子的图纸,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在图上没有标出是哪个元件呀

网友:
有图纸么?有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啊 看看看图纸引脚就应该知道了啊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或者不用这个芯片看看能不能不装啊

网友:
谢谢 各位啊 我就是积分不够 图纸下不到 呵呵 感谢二楼的兄弟

网友:
修好了 会给大家报个信

网友:
按图纸上的型号也行

网友:
没分什么都下不到

网友:
u71上面标示着3611m1tx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谢谢 15楼的  我现在换掉后 还是不开机 连续换了3个 才查出U67也有问题。把U67取下后可以开机了 。但是进不了系统 ,装系统怎么装都装不进去,以前修个神舟机器也是这样的,缺少这个U67看来还是不行,不过想求救下改装的方法,U67这个玩意怎么改呢

网友:
用上下端管子代用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2012-09-15):
应该可以 ,不过这个机器最后还是没修好 ,很可惜!

网友:
用普通的改就可以啦   飞3跟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