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主板没有了PCI 启动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2-08-08):
现在的主板没有了PCI   启动黑屏怎么办啊,诊断卡都没地方插啊,咋办?

网友:
只能查供电 复位 时钟  呵呵  靠运气瞎搅和

网友:
唉  以后的维修没办法做了。。。。高级的不会,低级的脸诊断卡都不能用了 ……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看BIOS的波形就可以判断的

网友:
测供电时钟用示波器  靠运气呗

网友:
我看淘宝上有串口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