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接负载主板会出现保护,这是什么??????????????????

楼主(2012-08-08):
今天接了一台机器,一体机,客户说头天下班正常关机,今天早上就开不了机了,跟没电一样,在这坏的这一个月,电脑出现过开机需要开1到两次,有时候3次才能正常开机,就是第开次开机还没近系统就掉电了,然后再开,总之能进系统后就一天什么事儿也没有,我这一听客说的情况,我也试了试的确是和没有电一样,我想像这样的毛病大部分都是主板电容出问题了,所以很户报了价格,客户走了,打开电源,妈呀,电容怀孕26个,靠这能不坏嘛!很有信心的都给换了,装机通电一按开始,奶奶的开妈掉电了,按开关键CPU风扇一转就停了,心想难道CPU供电出问题了,测量一边没问题,反复测试还是开不了机,换了个其它的电源可以开机,噢原来是电源也出故障了,这回修吧,打开电源,里面也有怀孕的,先把她给搞定换了个好的上去,还是如此,不接主板短接绿线 3V 5V 12V 等等 都是正常的。这是哪儿的事儿?郁闷,接着拿出6个硬盘接上,加电也可以,看来12V和5V都应该可以了,不过还是不想信这电源没有故障,就拿出一个其它的主板,没想到的可以正常开机也不掉电,晕了晕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大家给分析一下吧,这个电源,接原来的主板掉电,接其它的主板就正常。可是主板接其它的电源也是正常的,就是他原来的电源和原来的主板不能接一起,接一起就加电保护,保护后绿5V电源为0伏

网友:
你检查下功率

网友:
看看是不是准备有小短路,CPU 供电那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检查热端部分是否有异常

网友:
还是待机供电不稳

网友:
      建议你把故障电源的辅助电源用一安培的负载带一下,看辅助电源5V正常吗?你接六个硬盘工作也正常,请问辅助电源5V接负载了吗?还有用在另一块主板也正常,你指的是只是一块主板吗?有时候只是一块主板,就看这块主板的待机负载大不大,也就是对辅助电源5V的负载大不大。如果辅助电源带负能力差了,也会掉电。
    因为驱动芯片要正常工作必须要辅助电源正常,辅助电源不正常,驱动芯片的供电不正常就相当于保护了。我是按一般电源所用的芯片分析而得,因为每个电源所用的芯片不同,故障点也不不同。如可以参考一下,就采纳。反之就否。

网友:
功率问题,检查下阻容元件···

网友:
辅电源5V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