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900WD 怪病

楼主(2012-08-08):
  也修了不少屏了。我碰到的BENQ 屏是非常垃圾的。不同的三片都没修好。今天有个客户拿来一张这屏。开始时这样

开机进系统时抖了几下。下面任务栏有4 5条白线。黑屏下也一样。过一会白线慢慢往上升。字体开始往下拖影越来越严重。

过1分钟就成这样了。

  我换了驱动板和高压板屏线都不行。确定是屏的问题了。还有救吗。

网友:
这个是开机时候的状态。下面有4 5条白线。过一会就白屏了。

网友:
有。问题是你不会修。也不可能和你说明白!

网友(点评):
跟没说一样

网友:
这个是不是驱动一体的屏

网友:
谁会呀 我也学习

网友:
显示器方面的,这种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那对我来说,只有换

网友(点评):
对于你来说只能换 你还会做什么呢 ?

网友:
楼主就不要折腾了。。屏问题。如果没有修屏的设备就不要弄了!

网友:
你先外接一个屏来试一下子先看情怎么样,之后你在换一个屏来试一下子。

网友:
屏 我只修小问题

网友:
观望中!细听高手解答。

网友:
问题大了  不好闹

网友:
屏的问题,估计你没设备,修不了,,

网友:
乐华测屏

网友:
屏幕修需要设备的?什么设备?求科普

网友:
维修屏。没有专业设备,又费时间。我也是真的换屏的。

网友:
我都被这个屏气死了,工厂压屏的时候存在缺陷,我这里有好几台。

网友(点评):
BENQ 屏真是垃圾。知道都不要要这种垃圾。

网友:
我是不会选着修的 太纠结了

网友:
等待大师解答,学习中

网友:
这个故障给屏电路有无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