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联想14002开机掉电 板号LA-3691P

楼主(2012-08-08):
下午一个人正在激情CF的时候,一个商家送来一台联想14002,问了一下大概情况,开机的时候指示灯亮一会就灭了。拿到机器拆下电池上电流表,看机器电流到0.4A左右停顿4秒左右掉电,直接上假负载测试电流只上到0.2A左右,没有CPUPWRGD和CPU复位信号。
直接拆机,拆机后发现是仁宝代工的板子,裸板测试大电感上的电压都有。  既然电压都有就测CPU得到PWRGD和复位的条件吧,南桥要发出CPU电源好信号就要南桥收到VRMPWRGD和PWROK信号,VRMPWRGD是由CPU核心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好信号直接上拉获得,测量时发现这个电压只有0.6V ,上啦电压不是+3VS吗奇怪了:

测量VGATE的上啦电阻PR182两端都只有0.6V, 于是开始查+3VS.
+3VS是由+3VALW通过场管U10转换而来:场管G极受控于SUSP,测量SUSP待机有电压开机后无电压,说明正常,再测量R202发现两段都没有电压,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不过既然R202两段都没有电压 那么U10的S极应该一点电压都没有才对啊,哪里来的0.6V?求解释。 先不纠结这个了,直接测+VSB的来源

R202的一端+VSB直接由公共点电压转换而来,测量PQ7第第一脚发现有18V多电压  说明此电压没有被后极拉低,在仔细测量+VSB到的其他地方发现也有18V多  直接判断有断线了,于是找了一个接公共点的上管直接飞线到R202,再上电测试没上CPU电流上到0.4A多了,嘿嘿估计差不多了,上CPU测试电流到0.8A然后来回跳变到1A多 估计应该亮了于是直接上机测试

图为装机的时候照的:

网友A:
联想断线的不是很多吧。

网友:
恭喜楼主RMB又入腰包

网友:
这个还不容易修哟

网友:
联想断线的比较多,尤其那些测试点,进水后腐蚀容易断线,尤其这进水的也修道几块

网友:
转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最近断线的机器不少啊

网友:
学习了,上拉电压

网友:
上面的说短线不难判断!笑话!你知道短在哪里了嘛?

网友:
看来得仔细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不断线  直接打对地组织就OK

这个不难判断!

其实这个机子一开始我就判断是转换电路有问题, 因为仁宝的机器没有欠压检测电路,一般不会因为欠压掉电, 但是我开始的时候测量电压转换场管U10的+3VS一端对地值正常就认为不是转换电压拉低3V导致的掉电, 才去直接查南桥有没有得到VRMPWRGD和PWROK, 结果最终还是查回来了,查到转换电压的场管。

网友:
说的很具体,很全面,收藏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是联想旭日C46系列吧

网友:
好贴,新手受益啊

网友:
楼主是高手来的哦。这个也是很细心才修复出来的。

网友:
楼主,你用的CPU假负载是什么型号?第几代的?CPU是多数针脚的?

网友:
说的挺详细

网友:
来学习的 不过还是有点没有彻底吸收

网友:
不愧是信号级别的了,以后多发些这样的贴,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授用了。

网友:
受教了!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仁宝的板子电压转换比较爱出问题。

网友:
真是高手啊,正在学习电路图,希望能像楼主一样

网友:
有心,很不错 正好用到了。

网友:
14002机子南桥很容易虚,我以前和你那故障一样,压南桥OK

网友:
弱弱的请教各位一个问题,CPU假负载是不是可以不用参照点位图就可以量到很多信号??

网友:
路过了,过来学学

网友:
VGATE就是VRMPWRGD信号吗

网友:
看来还要仔细啊

网友:
不错,仁宝为什么没有检测电路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呀

网友:
有时序在心,不怕修不出来

网友:
对啊。楼主用的是啥假负载,我还没有呢,希望提供以下!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是什么系型号 啊

网友:
嗯,楼主说的挺详细的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嗯,以前只知道电感电压出来就可以了,不知道之后在怎么查了,看了楼主的以后也知道,谢谢分享

网友:
向师傅致敬,学习

网友:
电压断线了,还好,就怕桥发出来的断线就有的整了

网友:
问题 一点不复杂 不过思路是很不错的 是一个经典的 案例 再接再厉把呵呵 对新手很有帮助的

网友:
联想的进水容易腐蚀测试点呀~!仔细看看上面。

网友:
我最怕的是一开机就掉电的机器、

网友:
修到过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蛮早前了。

网友:
有分有钱真好 不然什么也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断线的不是很多吧。

什么板子都也有可能会断线啊!又不是用黄金钻石做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不会断线吗?

什么板子都有可能断线啊,又不是用黄金钻石做的主板

网友:
学得挺详细,,你是从PQ17直接飞到R202的吗

网友D:
请问楼主:你上了假负载后电流上到0.2后还掉电吗?这个假负载我还没用过,你是如何判断CPU没有CPUPWRGD和CPU复位信号的?

网友:
如果真的是通过CPU假负载就知道CPU没有CPUPWRGD和CPU复位信号的话,看来我真的得去弄一套来用用了

网友:
思路十分的清晰  学习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上了假负载后电流上到0.2后还掉电吗?这个假负载我还没用过,你是如何判断CPU没有CPUPWRGD和CP ...

所有假负载都有标CPU的PG和复位信号啊,你搞一套就晓得了

网友:
挺详细的,看的明白,谢谢

网友:
看楼主这样经验分享的帖子很涨经验值。

当人心自满的以后是很难提高了的。

网友:
都赚票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假负载都有标CPU的PG和复位信号啊,你搞一套就晓得了

谢谢楼主,向楼主学习

网友:
又是一个断线门

网友:
上次有台HP511没有CPU供电 没有维修好

网友:
断线的原因找了吗,是进水吗,不会无原因断

网友:
断线是很正常的,我就修过很多台由断线引起的不上电。。

网友:
又见一断线。。。

网友:
我表示。我很明白。

网友:
楼主好样的,再接再厉!

网友:
LZ厉害,新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表现是不错,为新手提供一个完整的思路,和检查技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析,分析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断线了还查得到,

网友:
很经典,楼主理论知识扎实

网友:
楼主解释得够详细了 让新手们受益匪浅啊。

网友:
仁宝的设计很不错

网友:
维修思路完全正确,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发帖辛苦,赞一个。。。。。。。。。。。

网友:
本人接了一台,是进水的,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短线 什么时候的哦

网友:
说的非常好 细心

网友:
真的不错,交流共享经验

网友:
看图修板值得学习,我现在就是图纸理解能力不强

网友:
不错,楼主钱到手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有钱赚了,呵呵.

网友:
可以啊,这样都能搞好

网友:
恭喜了,讲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修好。学习了。

网友:
这些信号条件很难搞懂啊

网友:
信号条件复杂,目前还在学习中。

网友:
楼主高手啊,解说详细,又学一招。

网友:
呵呵,还不错,这样行!

网友E:
楼主怎么不查SPOK这端呢 18V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不查SPOK这端呢 18V正常啊

你看贴仔细点吧 注意看下这个部分:说得很清楚了+VSBP是有电压的,而且+VSBP经过节点改名后到达的其他地方都有电压,唯独+3VALW转+3VS的场管U10的控制极相连的电阻R202两端都没有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修的机子啊?你晓得SPKO那端有18V啊?   两段都没有电压的。你如果有板子对照电路图就会发现 我飞线就 ...

B+是公共点电压啊 VSB是通过PQ7场管导通的啊 受控PQ8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B+是公共点电压啊 VSB是通过PQ7场管导通的啊 受控PQ8啊

晕死  在跟你讨论到什么地方去了哦,被你都搞糊涂了。你仔细看下我的贴吧 +VSPB是有电压的,而且+VSBP经过节点改名+VSB节点都有电压,而且+VSB到的其他转换场管都有电压

唯独转+3VS的场管控制极没有电压,  我第一次看你回帖以为你是截图是+3VALW转+3VS那个场管

网友:
注意看帖子中的这段话:

谢谢 知道了 没看清楚 VSPB 我是新手

网友:
这机器都是断线的比较多吧

网友:
楼主。。。不是拍你马屁。。真牛呀。。。学习了。。。

网友:
这种戴尔的机器遇见过

网友:
怎么发不过去呢

网友:
我回复的怎么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