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 NEO3 开机亮一下重启!然后还亮一下

楼主(2012-08-08):
有一块V星P43 NEO3 开机亮一下重启!然后还亮一下  反复循环! 求思路 修过的老大们给点指点! 能点亮 开机自检 然后重启了!~ 然后还亮

网友:
说的太笼统, 详细一些

网友:
把复位跳线拔了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

网友:
循环跑,有I/O,BIOS 桥,你先加焊下I/O看行不

网友:
这主板也太牛了 我咋没找到BIOS呢?

还有强制开机可以让主板风扇一直转 我用镊子插在 率黑线上 保持持续家电 但是人家黑屏 不会再出现 反复重启点亮的现象   3.3V 12V ATX电源接口 在关机状态下 二极管档 阻值将近于0  也许就是0  可能我表不准 是0.76左右 开机后 阻值1以上···

网友:
管理员还没审核我的帖子

网友:
看一下点亮后,自检 报什么错误没有。。

网友:
V星1155脚,上次我同事的也一样呀,就是可以开机自检,有时还可以进系统,然后就自动重启,搞不定,还在保内,给我退回厂家了,换了一块新的

网友:
网卡声卡芯片检查下吧

网友:
修好请发表一下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