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最多的主板

楼主(2012-08-08):
今天收到一台式机主板   山寨的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整板上百分之70的电容鼓包漏液  将其全部更换后  正常亮机

网友:
看来你还是真有心啊,如果是我就叫他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很常见的

网友:
是我也就换版了

网友:
收费是多少呀,换那么多呀,没有亏人工费?

网友:
见过,还是370的,顾客硬要搞,收了60.其实早可以换板了

网友:
LZ下次可以放上高清无码大图,效果会更好!

网友:
台式机没有搞过 还有这个问题的  只修过笔记本的

网友:
呵呵,比较幸运,收费多少啊

网友:
二三十个电容全股的偶尔会碰见

网友:
看不了图?!

网友:
我上个月换了二十多个,搞了半个多少时。

网友:
以前昂达有一片主板,6.3V电容全爆了

网友(点评):
754 6100芯片的那款遇到过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我见过最多的是HP

网友:
换板好点啊....

网友:
惠普6.3的很容易爆..

网友A: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爆了那么多电容啊。。。求解

网友:
Q我想要不了多久又是老样

网友:
这个问题看个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70板子现在还有人用?

有啊,一些客户觉得自己当年花了万把块买的,一直当宝呢

网友:
修过1神舟的板。我是要他换板了。上面的电容,鼓成一片,我把电容全部换了。型号忘记了。

网友:
有人用,刚修台370的板。打码机上用的,98系统。用了10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爆了那么多电容啊。。。求解

原因一个是机内温度过高,再一个是电压高了或电源的滤波不好了,均能出现爆电容的现象。

网友:
不解,这样的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一个是机内温度过高,再一个是电压高了或电源的滤波不好了,均能出现爆电容的现象。

哦,多谢楼主

网友:
我们这一个电容就10元啦,还是换的电解电容!

网友:
神舟的主板电容坏的也多.碰到几片都是1000U以上的差不多都换了.

网友:
不算什么 神州的机器就是爱爆电容

网友:
你运气可以哦。我换换都不跑马了

网友:
哈哈,看来你今天不中奖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