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7-zip错误

楼主(2012-08-08):
在装系统的过程出现7-zip错误,是硬盘的问题吗?扫描了没有坏道呀,但扫描的时候按右或下方向键就会出2个绿道,还有系统就算给装完了,重启后系统就文件丢失进不去了

网友:
来个人啊,哪个大师来说下怎么回事,是不是硬盘问题啊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是你系统的问题   你可以换个系统重装一次试试   09版的 xp适合装老机器

网友:
换了N个了,都是一样的,有些幸运的装好进了系统,装了驱动重启系统文件丢失,瘫痪

网友A:
系统出错了 跟硬盘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
木有人遇到这情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出错了 跟硬盘应该没关系的

那怎么解决呢?分区等等都试过了,盘也换了N个了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子 要么数据线的问题 要么光驱的问题 要么就是内存条有问题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光驱

网友:
内存条问题把

网友:
以前也有过,换个条子好了。

网友B:
看来你要做的是全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子 要么数据线的问题 要么光驱的问题 要么就是内存条有问题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光驱

我以前试过换硬盘好了,今天又遇到过。我就搞不懂了,求指教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要做的是全面查了

晕,那要耗好多时间哦

网友:
  呵呵  你可以先把硬盘擦除下,在重新分区装系统,可能是你的硬盘有写保护

网友:
换人吧 你不行让别人来修好了.

网友:
都测了硬盘,不如再测一下内存。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