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 红外线触屏,带一个VGA线加一个网线接口的

楼主(2012-08-08):
KTV 红外线触屏,带一个VGA线加一个网线接口的,显示屏上的网线接口,要怎么接线才能用到红外线触屏,需要驱动程序吗

网友:
买个网卡接口转PS2的线,接到主机的PS2口上,装了驱动才能校正。不装也可以使用,就是可能有点偏

网友:
不买PS2转网口不行吗
直接弄个鼠标线接上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