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系统需要什么工具和软件呢?

楼主(2012-08-08):
我在研究怎么装无盘系统不知道怎么搞,请大家详细说明 。主要用到什么东西?

网友:
我也在学习啊,但是情况和你一样的也不知道什么搞

网友:
我也想知道,到底怎么搞的

网友:
好像需要顺网软件  引导     但是要花钱的

网友:
这个百度一下很多的,不过现在硬盘这么便宜,搞不搞无盘没啥区别。

网友:
一台服务器和一台客户机,无盘软件...................

网友:
一台服务器和一台客户机,无盘软件

网友:
并不复杂,说明了就是一套软件的使用,业内有名的锐启,网上的破解多的是,百度一下,拿二台机,多试几次就出来了。

网友:
我也很想学习一下,不过我这边电脑配置比较杂,不太好弄

网友A:
是可以测试,可是还要通过路由器发送系统文件等等   ,  可是我们家的路由器别人都要上网    我不好用     我是想问一个简单的原理,我就去测试     还有测试不成功的话    我再问你     帮忙说一下简单的过程     需要2003的什么版本可以用win  xp吗?我看了好都的视频就是不敢去测试    锐起无盘那个版本最简单

网友:
下个锐起,I8三层游戏更新,测客户端温度的,还有一个硬盘坏道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测试,可是还要通过路由器发送系统文件等等   ,  可是我们家的路由器别人都要上网    我不好用    ...

去专门的网吧论坛学习下,天下网盟,上海网管联盟,等,有教程,有软件。

网友:
百度 我不做网管 对这个没研究

网友:
学习无盘可以找一套无盘软件,一台配置高一点的做服务器,一台普通的做客户机,新手建议从锐起破解版开始,入门容易,没有客户机可以用虚拟机进行测试

网友(2012-09-20):
我的网吧用的是网众无盘,无盘软件有网众,锐起,信佑...选个熟悉就行了,但建无盘网络必须是1000M网络,做无盘主要是1.无盘服务器安装及配置,2.客户机母盘制作.另,虽然现在硬盘不贵,但无盘主要是维护方便,只需要配置好一个硬盘就可以更新几百台机子

网友:
学习下,我也想去搞搞网吧

网友:
对,主要是配置好服务器的软件环境,服务器内存要大,配置不需要太高,网络优先1000M的

网友(2013-03-18):
了解的只有锐起,还听说过什么易游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