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独显驱动后黑屏!

楼主(2012-08-08):
联想Y460独显驱动后黑屏!此机独显芯片为216-0772000请用修过此类故障的朋友支支招?听说此款机子在官网下载的显卡驱动就会黑屏。但手头上又没有原机附送光盘。请知道解决此故障的朋友给个帮助。谢谢!

网友:
我自己的就是Y460,之前也是,独显黑屏,在BIOS设置里切换到集显就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反正我不玩游戏,就把独显芯片拿了下来,单单只用集显,到现在依然正常,而且温度再也没那么高过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我用的是找出故障原因来!

网友: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有可能是独显出问题了,460独显问题也不是一个两个了

网友(点评):
我都更换过新得显卡芯片,还是一样的现象。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难到是独显供电不稳引起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点评):
这机子用过的用户应该都有此感受,我前几天才修到过一个一样的机子,顾客自己都知道有这个问题,不过当时没有把他的光盘复下来试试看,难不成真得一定要用随机附送得那张光盘驱动才不会黑屏?还是此机真得是有故障?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

基本确定不是系统和驱动的问题,主板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坏?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麻烦呀。。。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找到原机附带光盘了,装上显卡驱动后,没遇到黑屏现象了。。。

能有办法发一份给我不?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请问你是旭何解决的呀?

网友:
大哥,PM驱动装了吗。

网友(点评):
最后到售后换了主板,保内机,目前没有找到问题出在主板哪个部位。

网友:
装win7系统  再从官网下载驱动   我遇到过好几次

网友:
我也试过装好驱动后是分屏或不能全屏,最后换屏线就好了。

网友(2012-09-08):
Y450,460都爱坏,显上门部份太热。
这一阵子,就和他们打交道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XP下装的驱动啊,XP下双显卡可能会出这样的问题。
官方都说没办法,楼主研究出来就分享一下啊

网友:
电脑就神奇,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换一个就好了。 换。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必须用原厂恢复盘?可惜没有呀。我这儿有一台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上面说拿掉独显芯片用集显?????这样可以吗?????神奇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坏了,原来还要随机附赠的光盘装那个显卡的驱动啊?

网友(2017-11-20):
来自: 山西运城
Y460 和 Y560 显卡通病,加焊可以好,但是用不住,处理好散热问题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