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型号是ASUS K40IN 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2-08-08):
今天接收一台ASUS 的机器  型号是K401IN 不能软关机  软关机后会自动开机  强行关机不会自动开机 开机后一切正常 待机 开机电流跳变正常  系统重新做过  希望修过这个问题的 指导下

网友:
查看BIOS设置是否开启某些唤醒功能,清除所有外设再测试下.

网友:
刷BIOS    最根本的

网友:
刷BIOS不行,换EC,换南桥

没错,建议从更简单的做起,CMOS放电。

网友:
刷BIOS  南桥什么的  还是EC 是开关机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期待楼主的解答

网友:
到底是先刷BIOS还是先换EC还是先加焊南桥呢?等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外设取了呢?这机子外设会引起这个毛病的

网友:
那些外设会引起呢

网友:
补充一点   有时候可以正常关机  有时候关机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