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神级问题求助

楼主(2012-08-08):
    联想B460E,原机是XP,不知什么原因,拿到上家装系统,GHOST完了解压过程中掉电。拿到我这,检查其它无异,认真搞过5V供电,还是那样,换南桥,一样。上家叫换板,定板回来装机,同样问题。
   裸板装机(主板,CPU,内存,硬盘,U盘,USB键盘,外接显示器),同样问题。中间有次换了内存,连装几次都PASS,再换内存,整死都是一解压就掉电。所有东西,除散热模组以外全换过(可以肯定转速及温度OK) ,可以说完全是另一套机器,连系统版本都换过(只是没试纯净版XP和WIN7),还是老样子。
    请教各位:是否遇见过此故障?有同型号机器的朋友能否给试下装XP GHOST版的情况?在些先行谢过。

网友:
解压时把系统自带驱动全部去掉。

网友(点评):
哥,还没到那一解压就直接掉。

网友:
保守的说,还是散热没处理好吧

网友:
不会是换的板也有问题吧!

网友:
装系统有十几种方法 你多换几个镜像包  或者 虚拟光驱 和优盘 结合用 不同的方法装试试

网友:
不知道进PE会不会掉

网友:
都正式维客了,这种问题都解决不了????

网友(点评):
唉,你这回复正好说明你的人品和技术是同一水平。

网友:
你试试不做系统  在BIOS  会不会掉电,  如果不会就是系统的问题啦   要搞清楚什么引起的

网友:
做WIN7  32 位的 安装版    可以解决

网友:
对呀  像9楼说的  可以尝试下安装版的

网友:
一般把散热搞好,再不行就换安装版系统试试。

网友:
先进PE,看是否掉电,把bios里的硬盘模式设置成比较老的IDE模式,装XP试试。

用硬盘医生检测硬盘主引导是否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可是神级的水平啊。

网友:
这年头什么怪问题都有!维修越来越难做了!什么鸟问题都能耽误半天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为不耽误时间,再次说明:整个过程除了没换纯净版XP和WIN7以外,其它常规工作都做得到位了。到此其实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装好系统,而是要明白:此板是否不可以装XP GHOST版?如果是,那中间连续几次PASS又做何解释?如果不是,为什么现在又装不上了?最希望有机器在手的XD试试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试试,我也遇到了一台一样的,换了板子还一样,进系统的时候掉电,掉个几次,就能正常进系统,一切使用正常

网友:
    问题已解决,勿念。

网友:
什么问题导致的故障让同行们一起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