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的机子

楼主(2012-08-08):
SONY PCG-5K2T的机子,拿过来是开机到0.32A掉电,拆机后新的问题出来了,无待机电流,量公共端无电压,查图发现PQ65的G极,D极为19V,S极无电压,换掉之后接电源,短路,电源板PC106,PC107处冒烟, 取下电容,待机0.09,不触发,装同样的电容上去通电就冒烟,反复几次都一样,百思不得其解,不装电容时发现电感PL10为17V,终于知道为什么装电容上去就冒烟了。取下电感量板的四脚,其中3,4脚相通,再测电感,1,3脚相通,2,4脚相通,对图 ,总感觉不对,是不是电感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电感装上去,四个脚都是通的,一时也找不到一样的电感对照。不知道是不是坏了?按理说电感不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MOS管不是随便找一个就还上OK的

网友:
电感取下  1 3相通   24相通是对的。   按上应该1234都通

网友:
电感是1、3通,2、4通,四个互相都通就不对了。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的电路图上传吗

网友:
估计应该是哪里短路了,一个与电感木有关系。

网友:
大侠您的机器修好了吗,我的机器跟您的机器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