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 S6F维修一列 申请转正

楼主(2012-08-08):
机器型号   华硕S6F  故障为不触发
待机0.01  按下开关无任何反应,偶尔能跳到0.04     此机器的主供电采用的是51020这个芯片在待机状态下测量芯片第6脚 17.8V   24脚19V  22脚VREG5的线性电压为5V,第9.10脚无电压 ,[      将目标转ENBL这个开启信号  此信号要产生  就必须要有VSUS_ON,于是将目标放在了下面这个电路
PWRON#接开关,由+3VALWAYS_PS上拉,当按下开关之后,PWRON#变为低电平,导通Q33将+3VALWAYS_P转换为VSUS_ON,同时截止Q38,将VSUS_ON抬高传去两路,一路到U5101开启12VSUS电压, 还有一路就是到51020开启,+5VO,+3VO (所以此机器的3 5V是开机之后产生的)当按下开关之后测量VSUS已经正常抬高,12VSUS已顺利产生。
51020的,+5VO,+3VO,没有一点点的变化,测量51020的16脚和30脚均为4.5V,难道51020坏了?找了两个全新的51020换上去,涛声依旧…………
怀疑MOS坏掉,由于没有示波器,监测不到驱动波形,索性把3 5V的SI4914DY集成双MOS管一起更换掉,效果依旧,…………怪了,不应该呀……想了一下,芯片是两个全新的,MOS管也换的一模一样的,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里……
难不成是开机之后,后继有短路,把电压给拉低了(但是前面打过两个电感阻止呀,一个140多,一个150多)没有明显的短路呀,但是又只有后继的嫌疑最大了,于是把两个电感翘起,把电压调到3V使出烧鸡大法,到烧到5V的后继时,电流变为4,5A,看来还真是后继给拉低了,当摸到C5020时,手被猛的烫了一下,就是你了,拆下一量,通了,晕…… 找了个参数接近的换上去,电流一路高歌,维修结束,还有一个疑问,既然5020是挂在5V上面的,它坏了5M电感应该阻止明显偏小呀?但是前面去量又是正常的……
此华硕无点位,全是跑线呀……新手写贴很不容易呀,希望 版主大人,管理员大人看到了给我转正,负分不爽呀…………

网友:
ASUS的板子板子上 原件不标号确实不好修
有时候对地阻值不低,也不能说明线路是正常的

网友:
为什么发上来很久都没有反应呀  能告诉我不能转正的理由么?

网友(2016-04-24):
  我手上也有这个机器 开机0.72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