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有通用高压包

楼主(2012-08-08):
各高手说一下,是不是有啊!这样应该还要便宜些!

网友:
有 但要稍微改一下

网友:
家电维修时有过,但彩显不行。

网友:
只要备几种常用的高压线圈即可,一种肯定不行

网友:
备通用的高压板会比较划算,高压线圈有的比高压板还贵。

网友:
我还不知道有通用的高压包那  学习了

网友:
传说的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一定没有通用的高压包只有个别少量的是可以代用的。

正解

网友:
换高压板多省事,才十来块钱一个。

网友:
所的通用高压包,只是少部份可代换通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