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08-08):
显示器亮几秒就不亮了  指示灯显示正常绿色 换个高压板只插灯管白屏10几秒 灯管应该没问题了 高压板电容没爆其他也没有烧焦了  重点查哪里啊 各位大侠给小弟说下 先谢谢了哈

网友:
高压条能点亮不能说明灯管没问题,楼主是否用其他的灯管代用试下?

网友:
这个一般是灯管出问题引起保护了,还是查查灯管吧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较大,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若没问题就是你的原机灯管有问题,若有问题就是原机高压版有问题。

网友:
有些显示器明明是灯管问题,换了高压条也可以用一段时间,所以不能笼统的认为灯管没问题

网友:
可以先用外接灯管试试,如果灯管没有问题,就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我也接到一个  确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其实灯管也没有那么容易坏,倒是高压线圈坏的多,你这个应该就是高压逆变坏了,换通用高压条吧,把12V和GND还有ON/OFF引出来接上就可,然后把原板的12V到高压的保险或者跳线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