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点线图, 为什么下载后, 打不开呢!

楼主(2012-08-09):
我下载了T43的点线图, Castw.exe打开后, 出现了一下图纸的样子, 然后马上就变成了白色的空白, 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如何才能打开图纸呢, 是不是需要下载什么软件支持呢! 谢谢了!

网友:
用这个,在不行就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
下载能打开exe软件 也有些文件上传就是空的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  再试试

网友:
你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有的不是直接打开的,要选择的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我将杀毒软件关掉了, 重新下载, 还是打开不了!

网友:
后来打开了, 原来是我没有选上对应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