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43战神版

楼主(2012-08-09):
手上有两块盈通P43战神版的板子..现在是无触发..用手摸着32.768实时晶振有时候能触发       跑码也很正常..上显卡能亮机.不过手不能离开32.768 只要手一拿开就不跑码了.. .因为家里没有新的32.768   所以我从料板上找了几个  换上后还是不能触发  换了谐振电容也是一样的没触发    量待机电压是一脚0.5 一脚无电压 我也知道这个电压不对  可我不知道32.768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从南桥来的呢?  我量过南桥的数据值是 南桥应该没问题.  是不是南桥不两造成的呢?求高手讲解下......

网友:
要不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下!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A:
直接把链接晶振的2个高频电容拆了 在看看   我修过有不少就是碰一下晶振就来火的   也有不少是拆了晶振就好了的  也没有返修    但是我以前的师傅是干南桥的   我怕干桥会把桥干死   所以我的维修方案就是  拆了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一般晶振和谐振电容是要一起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链接晶振的2个高频电容拆了 在看看   我修过有不少就是碰一下晶振就来火的   也有不少是拆了晶振就好 ...

拆的谐振电容还行...拆了晶振...能行嘛  没试过  理论上拆了晶振一定会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的谐振电容还行...拆了晶振...能行嘛  没试过  理论上拆了晶振一定会不行的...

晶振的协震电容  少打几个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