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问题 标着R748 1D24MR2F-GP的字样的电阻多少欧?

楼主(2012-08-09):
有个电阻,标着R748 1D24MR2F-GP的字样,请问是多少欧呀!!

网友:
R748 是板上的位置  你后面的是标示  下个图纸看看是多少欧姆的

网友:
你这些标示是PCB板上的吧?你说的电阻是上面用数字标识的贴片电阻,还是用颜色标识的色环电阻?

网友:
额、、、、这个你还是测测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