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5 求思路...

楼主(2012-08-09):
有待机,,待机0.016 促发0.135 各路电压都正常,只有CPU电压没出来,求思路...
cpu

网友:
这个嘛 通病来着 CPU座后面的大电容换 一个吧

网友:
测一下背面的超级电容最边上的脚有木有1V多的电压

网友:
坚决换大电容,用6个330的代换

网友:
换过啦..没用..最后把CPU供电换了个,OK啦..嘿嘿..可惜..

网友:
新款板都没有怎么修过

网友:
没出主供电 这很少跟大电容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