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连续烧三个?

楼主(2012-08-09):
今天接一LG-C222WS显示器,拆开后发现以前修过,改过高压板,仔细观察发现高压包烧掉了,这个高压板是26V供电,换一新的上去正常,客户急着要,看看正常后就给了客户,第二天客户又找过来,说又黑屏了,拆开又是高压板烧掉了,想想可能是高压板功率不够,又换上个大功率的10--27V的上去,试了一会又烧了,请问是怎么回事?我是个新手

网友:
电源供电应该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 带动高压板烧了  灯管也会烧高压板

网友:
26V的电压还是很高的,电源板改用12V的通用板试试。

网友:
可能是灯管有问题啊

网友:
高压板的质量不好,换个好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输出的功率不够。上次弄了一个,点17寸的没有问题,点22寸的也是20分钟就黑了,高压包坏了

赞成

网友:
一般能用半小时,灯管应该没问题,就是因为电压高了,要找电压高的通用高压板换,我们正常用的10-30V的,你买个换了试一下

网友:
感觉是高压板功率不足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26V这个电压过高,最好控制在20V以内,请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
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
查灯管吧肯定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先把供电部分弄正常先.反馈电路,过流过牙保护之类的

网友:
恐怕26v电压太高了吧。22寸以下的用不了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
烧高压线圈那头接的灯管坏了。

网友:
有电源短路,或是高压板太山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