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2-08-09):
E40进系统不定时黑屏,用着用着就黑屏了,不是休眠,敲几下键盘就亮了,黑屏时看不到任何东西,不是暗屏现象,请问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不是不温度过高了

网友:
这本子问题太多 什么毛病都有

网友:
放那里,别动它,看还黑不黑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啦。

网友:
是不是休眠键出问题了

网友:
温度过高吧,散热器不好

网友:
先软件 后硬件  你 驱动都打好了吗

网友:
这机器毛病好多的

网友:
敲两下键盘就好系统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做个系统试下,不行就换个屏,看还那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