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时序疑问!!!手里有IBM T60之类笔记本的进来

楼主(2012-08-09):
手里有IBM T60之类笔记本的进来
麻烦测下这个数据:
插上电源,按下开关,开机后,再按4秒关机,测量SLP_S3#、SLP_S4#为多少V?

原因是,网上流传的关于IBM的时序中,都说PMH代替了南桥管理SLP_S3#等信号。我想看看是否真的如此。主要是看关机后,南桥发出的这个信号是高是低?

网友:
这个不是高低电平信号吗?

网友:
待机应该就是3.3

网友:
只有要信号出来,机子也是好的不就得了吗,如果真的想知道看一下子电路图不就得了吗。

网友:
都没有T60吗?

网友:
不会是哪一个管理的是他们共同管理的

确实是这样

网友:
这个真没测过,你太能研究了

网友A:
但是按照时序,理论上来说的话,你只要不拔掉适配器slp信号都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按照时序,理论上来说的话,你只要不拔掉适配器slp信号都一直是高电平

我是不相信IBM会定制专用南桥。如果不是专用的,4秒后,应该为低!

网友:
求个T60的实物,帮我测下这个信号。这么难呀

网友(2012-09-10):
关机后,是低,再开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