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39CL2的LED故障求助

楼主(2012-08-09):
故障是右边没有全亮,板子和AOC的2243基本一样的,100V4.7UF那里电压是56V,12V通过二极管后由2个贴片电容串起来升压的,8角芯片是APM8005,下面是MP3389EF。

网友:
重刷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不全亮刷程序有用?论坛没有,连淘X都10元都没卖的,有依据吗刷程序?

网友:
现在是怎么回事啊,中间还有其他症状吗?不行就直接换驱动版。

网友:
不懂LED维修,路过帮顶
维修结果记得共享O(∩_∩)O哈!

网友:
貌似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先拿通用的驱动板试一试,屏有没有问题先啦

网友:
可以拆出LED看看,

网友:
LED的灯有部分不亮了,这个应该换LED灯条

网友:
  屏的问题吧     换张屏试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象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灯管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问题?恢复出厂看看。

网友:
看看LED排线啊,量一下LED供电是不是缺哪一路

网友:
右边的LED灯有供电不?供电线接触良好不?要是有供电又不亮就换LED灯吧,如果是没供电的就好办了、、、

网友:
应该是LED灯条或驱动的问题

网友:
重新连接线不行就只有换屏了,遇到27寸两台这样,一台重接好,一台换屏,一般这种现象时拷机一段时间才这样的

网友:
看看背光管有没问题还有就是欠压

网友:
谢谢大家支招,通用的LED板子还没到货,到时候一定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能有图像的话,驱动板可能性不大,主要在于屏或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