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6A 电路分析 高手帮忙

楼主(2012-08-09):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46 VER-D Intel i3+英伟达独显

网友:
类似主供电短路

网友:
帮不上忙,关注一下。

网友:
PQ66 导通才确保PQ69输出高电平SHDN控制信号。拆掉PQ66,直接短接ce试试

网友:
把图纸共享上来吗,几个图很难看清全部问题啊

网友:
大哥,你查查第二付图的PR46  和 PR49  还有PC29   ,    你那个PQ6是N沟道的管子,要打开是用PR46和PR49分压出来的高电平的吧,如果这两个电阻正常那就再看看PC29有没有漏电。SHDN#好像本来就是底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