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不定时 死机。

楼主(2012-08-09):
已经碰到过几台。。不定时死机。有时 几个小时 都不会死机。。给客户讲 维修有风险,客户都带走了、
今天又碰到一台。这个 应该是通病吧。没有解决的吗?
通病

网友:
我也碰到两台,没解决,求高手支招!!!

网友:
换下CPU背面的滤波电容试试
同意楼主:
5.0
梦舞霓裳
同意楼主:
俺也是这么想滴..

网友:
期待有解决的方案

网友:
我手上正有一台;有时还没进到系统就死。有时进系统用几分钟死。最长的一次用了一上午死。南桥换了;显卡加焊了。BIOS刷了。还是无果,期待高手指点指点。死后硬盘灯还在闪;按大小字键没反应。只能强行关机;硬盘内存换过;外设全拆了也一样。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芯片都换差不多了还不行,, 期待有高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