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不通

楼主(2012-08-09):
两台电脑  tp的普通四口有线路由器 网线长度在110m左右  刚开始连上时 都很正常
用了半月后 远端的那台电脑网络连接出现红叉  近端的没事 正常上网  测网线1236灯正常
就是插上后 网卡没反应 总是红叉    远端主机网卡确定没事

网友:
1:网线问题。2:网口问题。3:路由器灯亮的话就不是路由器问题。    感觉网口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看看设备管理  网卡有没有被禁止。、

网友:
路由器上对应远端电脑的灯一闪一闪的  网卡没有禁止  近端电脑一切正常 有可能是路由器问题么  要是网线问题  两头对测的话12345678灯全亮

网友:
出现红X首先排除网线,网卡是否好?

网友(2012-12-22):
如果你确定不是网线,网卡,网卡驱动等的问题,那你看看是不是网卡与主板接触不好,再重新拔插几下网卡试试。

网友:
遇到过一个例子,现象跟你差不多,后来换了电脑段网线水晶头就解决了,奇怪的很

网友(2013-04-16):
一个一个排除,可以在远端有条件的话,换一台电脑试试。
把这个电脑接在近端的试试,看看水晶头卡扣是不是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