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F3

楼主(2012-08-09):
昨天接一客户,插诊断卡跑F3,无语,于是行拔掉内存看看,果真还真跑马成功,到EO,C1,换内存搞定,,结下来就是忽忧他内存修不了,,必需换新的了,,

网友:
f3 没看过 同求代码含义

网友:
F3应该是乱码,楼主拔掉内存之后就跑E0、C1,就说明主板内存不过,于是换了内存之后就可以正常跑码点亮了。

网友:
其实我感觉码的定义不去死记,因为很多都不一样。我觉得只看它跑不跑就好,跑多还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