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芯片组的板子 系统检测不到网卡

楼主(2012-08-09):
一台CE40本子。 没有本地连接,系统里面检测不到网卡,板子本身的网卡芯片是8103的型号,于是找了个8102的芯片换上。8103和8102的每个引脚都差不多,于是就换上了!结果系统还是不认网卡,换过硬盘装过系统还是一样。 测了网卡的条件,供电1脚29脚37脚有3.3V,10脚13脚30脚36脚45脚都有1.1V,19脚有1.3V, 时钟41脚和42脚有波形,  46脚复位只有0.6V,46脚外部就一个电阻接地,没来处。27脚PLT有3.3V。  大家来看看网卡是不是没工作?

网友(点评):
有示波器吗?看一下复位!

网友:
打20,21脚阻值

网友:
最近好几天机器都修不好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5331-1-1.html

网友:
直接先把网卡芯片换了,或你先刷个bios

网友:
这个你看看20 21脚相对于北桥端的对地阻值,amd的机器网卡是直接受控于北桥而不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