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com线连接问题?

楼主(2012-08-09):
我有一块然后250g的硬盘,想复位一下smart,我想问一下,连接com线后,硬盘可以直接连接电源线和数据线吗?我看有的人是先连接com线,然后终端连接,再连接电源,他们的连接顺序是怎样的?麻烦知道的给俺菜鸟指点一二。

网友:
做翻新硬盘啊,。。。。

网友:
先接好COM线,打开超级终端或者软件,再通电源,就可以看到和操作指令了。

网友(点评):
版主,麻烦再问一下,如果我在板与硬盘连接处加一起隔离作用的塑料,应该在什么时候抽出,另我需要连接数据线吗?

网友:
版主,麻烦再问一下,如果我在板与硬盘连接处加一起隔离作用的塑料,应该在什么时候抽出,另我需要连接数据线吗?

网友A:
整个操作过程都不需要连接数据线,你是想修通病,还是清除SMART表?

网友:
小俊版主,是这样,我的一块硬盘,smart不正常,另外有坏道,我是修复他,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连接数据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操作过程都不需要连接数据线,你是想修通病,还是清除SMART表?

小俊版主,是这样,我的一块硬盘,smart不正常,另外有坏道,我是修复他,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连接数据线吗?

网友B:
修复坏道,如果你是做自校准的话,不用接数据线,如果你用MHDD进行擦除,要接数据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复坏道,如果你是做自校准的话,不用接数据线,如果你用MHDD进行擦除,要接数据线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希捷命令的话就不用连接数据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希捷命令的话就不用连接数据线了?

不用连接数据线,只要com线和电源就行了

网友A:
这种盘坏道用指令不好修,先N1吧,再清楚一下i4清楚一下G表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盘坏道用指令不好修,先N1吧,再清楚一下i4清楚一下G表看看吧。

指点下、不懂这个指令、大师、有资料么、请给小弟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