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晶振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2-08-09):
南桥旁边上的32.768晶振,某老师说两个脚电压在0.1和0.5之间,可是我找了块好的板子来测,分别为0.03、0.11,晕了,难道是我的表坏了吗

网友:
你教师滴表和你滴表检测电压滴电路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
不明白在哪不同,找了个1117测了一下电压1.53V,我的表也不是不准啊,更晕了

网友:
我觉得要看板子说话。。。可能设计的电路不一样也有差别。。。我就只看它有没有起振。。。。

网友:
直流测量准确是应该的,因为是在表的设计范围内,但32.768KHz就超设计范围了,与表的结构、内阻、分布电容等等有关,每个表测得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2012-09-21):
所谓的压差0.1到0.5之间,也就是最大不能超过0.5 最小不能低于0.1  比如 0.3 和 0.11 之间的差压是0.07 除去小许误差应该是好的,而且英特板和 NV VIA SIS 晶振压差都不一样。你得好好问问你导师

网友:
表的数据仅仅作为一种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