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维修

楼主(2012-08-09):
公司每次都够回15个左右检测卡,可都是用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想问问有没有人修过检测卡,好修不

网友:
一个检测卡才多钱啊?

网友:
晕。。。这个还修啊  花时间也花心思 换一个啦

网友:
坏得太多了,想修修看

网友:
上面就那么几个电路    你一个个的查呗   查到了去买个元器件  换上   可能还是BIOS 的问题   再刷个程序      人力真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