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IO

楼主(2012-08-09):
我是新手  焊接IO的时候怎样才能准确 方便的焊接呀~求大侠帮忙

网友:
多练就好了,每个人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不可以一下子就练好了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练吧。。。

网友:
网上有视频教程,自己搜了看

网友:
焊接技术太重要了,今天改个网个飞线飞了2小时都搞不定,老手5分钟就搞定了  哎

网友:
w我焊接技术也太浪了

网友:
一是设备,二是手工操作技术

网友:
纯手工基本没有捷径,记住熟能生巧,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我在焊接的时候,先把引脚有烙铁托平,把IO上的焊脚也给托圆滑了,把IO准确放在主板上,用手按住,然后用裸体随便焊接几个引脚。起到固定。然后用疯抢吹。就可以了。如果焊工好的话,就可以直接用镊子颊IO,风枪吹就可以了。多练练

网友(点评):
哥们你真厉害,裸体焊接啊....

网友:
是啊,只有多练习才行啊

网友:
焊接IO 主要的是要对齐IO与焊盘的引脚。1 拖平焊盘  2 固定IO边脚 ,用风枪加焊。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练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刀头烙铁焊的,能把引脚对齐就成功了一半。

网友:
额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熟能生巧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找几块废网卡不断进行拆焊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