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400暗屏,遇到难题了,请教高手!!!

楼主(2012-08-09):
R400暗屏,LCD的,屏下面指示灯都不亮,屏灯管正常的,主板屏线接口处供电19V,3。3V,5V都有,测屏线到高压条之间线路是通的,正常。最后换了高压条还是一样,不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了,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2-8-10 15:17):
又把通用的高压条改了一下线,现在的开关机显示一切都正常了,也没有白屏闪一下了。唯一就是仔细看屏有忽明忽暗的闪动,但不是太明显,会不会是高压不稳定或灯管本身的问题啦?

补充内容 (2012-8-10 15:17):
还有就是至今不清楚为什么新换的原装高压条还是暗屏喃,到底是主板的问题还是新换的原装高压条质量有问题喃?或是灯管本身性能不良,而改用通用的就可以将就正常用????

网友:
那就换个通用高压条算了

网友:
查显卡 遇到过一个是显卡保险挂啦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完全正常显示,自身液晶屏只有个看不清的影子,,高压条上有12V,3V,3.3V,我怀疑是不是主板那边有哪一个控制信号没有到高压板上来。听说蓝牙也有可能影响到,所以主板屏接口旁的蓝牙也取掉了的,还是一样。
另外会不会是新发过来的高压条本身就有问题喃,因为收货拆开后发现可能是包装运输过程中的原因高压条中间有点弯曲变形了。

网友:
在线等高手出来指点啊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没有上去,你对照电路图看看,高压条的控制信号是由哪个元器件控制的.

网友:
手上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没有高手出现了吗?

网友:
那你看看显卡信号过去没

网友A:
都是些打酱油的。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死活没想通,难道R400的背光电路不是VCC,ON,ADJ,GND这四个控制的?或者还有别的信号也会影响背光?反正我是直接改通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些打酱油的。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死活没想通,难道R400的背光电路不是VCC,ON,ADJ,GND这四个控制的? ...

改通用的到是可以用了,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开关机有那么2,3秒钟要显示白屏,还有切换分辨率时也要白屏一下,不过这个也是在改之前就料到的。只能对付用吧。

网友: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呀

网友:
像这样我都是直接改高压  主供电从主板另外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通用的到是可以用了,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开关机有那么2,3秒钟要显示白屏,还有切换分辨率时也要白屏一 ...

期待高手过来解惑吧。呵呵

网友:
都是高手啊,谁能把LCD改LED的啊,求指导啊!

网友:
有可能你的灯管电流过大了,用通用的可以点亮,但用原装高压条就保护了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处有个F7还是F8的保险,量一下。还有把蓝牙拆了。

网友:
又把通用的高压条改了一下线,现在的开关机显示一切都正常了,也没有白屏闪一下了。唯一就是仔细看屏有忽明忽暗的闪动,但不是太明显,会不会是高压不稳定或灯管本身的问题啦?
还有就是至今不清楚为什么新换的原装高压条还是暗屏喃,到底是主板的问题还是新换的原装高压条质量有问题喃?或是灯管本身性能不良,而改用通用的就可以将就正常用????

网友:
都有可能,你可以在接其他灯管试试,

网友:
屏线也会导致屏暗。。。我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3。3V保险烧了,电压没有上去  这机器是是一个通病 R61 T61 R400 T400 宽屏,高压条上的灯一个都不亮 这机器蓝牙问题也容易坏引起的问题

网友:
高压屏线上有3.3V,蓝牙也查过的哈。

网友:
一般都是 蓝牙坏了 把屏线接口胖的保险烧了啊

网友:
18是对的、我的好了

网友:
按照常规方法检测就好了。

网友:
- 你换的高压条,是不是拿错了。 有5V的。 还有9V以上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