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示 诊断卡不跑

楼主(2012-08-09):
台式机板子上有串口接口 也有并口接口  并口接的是光驱 串口接的是硬盘。 开机不显示 什么声音也没有。 插上诊断卡 再开 无反应。。。。 最后求助了一大侠 他只说 把电主源拔了 再把并口光驱的电源和数据线也拔咯 再上电。 结果一试 点亮了。。。。 不过不是所有的状况都是这样能解决的。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菜鸟级别。。。

网友:
您能在说清楚点吗

网友:
二楼的正解

网友:
呵呵  肯定是没有修过东西,最基本的

网友:
这种人是修家电的出生的吧  没一点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