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内存不过

楼主(2012-08-09):
昨天接到一台HP  4416S笔记本,上电不亮,插拔内存电流上升位置一样,

并且电流一直在1.1-----1.32-----1.45----1。65-----1。80之间不停的跳变。插拔内存一样!

我加焊北桥无果后,又重植了一遍,问题依旧!   内存也换过,没用,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侠们帮帮我

PS:供电全到

补充内容 (2012-8-16 14:50):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还是北桥的事,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必须要用适配器才能点亮,各位坛友以后注意哦

网友A:
看一下网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检查一下各部件的晶振 或者把U拆下试试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大师啊 一上来就旱桥

网友(点评):
我的判断没有错,确实是桥的事,哥们

网友:
LZ 你的是AMD的CPU吗 如果是那就换CPU吧 AMD架构的本子内存是挂在CPU下面的 INTEL的才挂在北桥下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网卡的工作条件

为什么要看网卡,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网卡的工作条件

为什么要看网卡啊

网友B:
换个U看看,在看一下显卡有没用供电,这都是通病.

网友:
电流都到 1.几了 还没过内存吗

网友C:
不可能啊。这样跳都差不多亮机了,如果不诺人内存,   刷BIOS看看吧。牙 还有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啊。这样跳都差不多亮机了,如果不诺人内存,   刷BIOS看看吧。牙 还有CPU

就是没过内存,也确定是北桥的事,但换桥不一定会好,这桥不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U看看,在看一下显卡有没用供电,这都是通病.

插拔内存电流都一样,还没到显卡那一步呢,还有就是各电感供电都到了,而且正常

网友:
我认为BIOS的可能很大

网友:
  还有这么坑爹的事, 你要不把显卡也加焊一把试试!!!

网友:
我昨天修过一台差不多的电脑。主板放电之后就好了。 建议你查一下北桥。

网友:
我换了桥还是没有用啊 电流在1.4左右的跳变

网友:
LZ高手    不换U你焊桥干什么     这版很少坏那玩意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一台 清灰的 直接清完装好 发现有待机不能触发 当时我就郁闷了 因为这边光HP的头子就3个以上 都试了 还是不行 结果从拆装了此还是不行 结果拿原装适配器一点 一切OK  奶奶的 HP就是坑爹货 还有 好想很多4416都是北桥爱坏啊 遇了很多干北桥的了 干了就好 现象都是不过内存

网友:
修过几台,大都是桥的问题,还有就是U底座虚焊。HP真的很纠结

网友(2012-09-20):
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现象和你的也是一样的跳变,一时不敢动桥。求高手!

网友:
下面不是说解决了吗,是桥的事,不要去交,稍稍加热一下就好,还有点亮时用原装适配器,电流表有时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