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笔记本显示器开机后突然变黑,但仔细看还能看到桌面很暗很暗

楼主(2012-08-09):
不是亮度调节的问题,现在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用快捷键切换是否用外接显示器显示时,笔记本屏幕会亮一会,但马上又变黑暗了,求检修思路。

网友:
重点查灯管和高压供电部分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

网友:
看是什么机器,屏线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高压板坏,屏线坏了都会的哟

网友:
按经验来说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换个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