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 不触发

楼主(2012-08-09):
待机 3V 5V 有,按下开关DNBSWBN有拉低,但是EC不发出RSMPST给南桥,我想问下,3V 5V的待机芯片的HWPG是有3V 5V就发给EC ,还是触发后发给EC的,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3V 5V正常后发给EC的。

网友:
3V 5V正常呀,但是就是芯片没有发出HWPG给EC,开头处有电压跳变,就是不触发,

网友:
小李子主板已经修好了,来四楼取吧。200大洋,今天上午11点钟开始修,一点才修好的。拆下来的显卡你自己焊接吧。我没时间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