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开机报错

楼主(2012-08-09):
更换631显卡后,开机就报错,换BIOS也没用。

网友:
求各位大师说下怎么回事。跪求。。。

网友:
换的是不是原版显卡啊,有没有码片啊什么的,试试,

网友:
你可以把现在没有用的SATA端口禁用,应该就不会报那个错了!

网友A:
可以跳过就不要管他了  不影响使用

网友:
在BIOS里面把开机报警统统关掉不用管它

网友:
我遇到过,但是好像进去就好了

网友:
换了显卡之后开机会报PCI的错。会不会是BGA上碰到其他的东西了啊?PCI总线和显卡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B:
这个主要是PCI总线报错。重点查PCI总线上面的设备。如是WIFI、本地网卡、PC卡芯片、声卡芯片等。重点查无线网卡和PC卡芯片。这两个以前碰到故障问题多。

网友:
重做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跳过就不要管他了  不影响使用

关键这是客户的机器呀,没法解释不是

网友:
这个跟系统好像没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PCI总线报错。重点查PCI总线上面的设备。如是WIFI、本地网卡、PC卡芯片、声卡芯片等。重点查无线 ...

好的,多谢了,我去看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戴尔是神机,换东西都会有报告的。

我无语啊。。神级就是神机

网友D:
解决了没? 我前两天修的个机器到现在还没弄好呢 ,4个报错,比你的还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没? 我前两天修的个机器到现在还没弄好呢 ,4个报错,比你的还夸张!!!

没有,给客户说说按F1就可以跳过,他也没说什么,你的也是这个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