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VOCRE问题,主芯片+驱动芯片

楼主(2012-08-09):
CPU VOCRE问题,主芯片+驱动芯片,比如ADP3188+ADP3418 如果ADP3418其中一个坏,或是ADP3418其中一个条件不足,而ADP3188(是好的)的PWM脚会不会马上关闭,或是一直有波形在驱动,或是要等一点时间才会关闭,这样好查一点,好查波形,
cpu
芯片

网友:
把3418和上下管看成一组.
N组加一起,就成整个供电.
每一组虽然是并联的,但是一组有问题,肯定会影响到其他的.

网友: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