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 AM2 开机1长2短报警 跑25不亮

楼主(2012-08-09):
开机 插上诊断卡  代码 跑到 25  有报警声   一长两短
,显卡和内存都好,是哪里坏了?
在朋友那里的2次重启才正常开机。我拿回来清理了下灰,就开不了机了 ,插上诊断卡  代码 跑到 25  有报警声   一长两短。 是哪里坏了?

网友:
找不到显卡了吧  用镊子划下显卡槽看看

网友A:
跑25  你看下中间该跑的码都跑了吗  你拿点、哦显卡试下 不行清下COM试试

网友B:
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北桥

网友:
北桥虚汗了吧

网友:
把COMS电池拿出来再上上去,不行就在用吹分机把显卡插槽给催一下,,应该可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25  你看下中间该跑的码都跑了吗  你拿点、哦显卡试下 不行清下COM试试

清了COM
  没用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北桥

真是北桥虚汗
,用螺丝刀压了下,可以开机了,但是还是跑25,怎么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啊

网友:
NF4 桥容易虚焊

网友:
北桥虚焊,拆下桥重新植球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北桥虚汗
,用螺丝刀压了下,可以开机了,但是还是跑25,怎么了?

加焊

网友D:
这个不应该是加焊的问题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应该是加焊的问题 呀

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是需要技术的,不是随便焊的,随随便便的加焊会更坏的。小心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