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415tx笔记本怎恢复原来的WIN7系统?

楼主(2012-08-09):
新机原带WIN7系统,新机用不久,顾客说用不惯WIN7,而且分区也不合理(C盘450G,还有一个‘recovery’盘20G,一个HP tool盘2G,要我帮分区装个XP系统。
于是我在WIN7系统下用压缩卷的方法去分区,发现能压缩卷,但创建新的就提示错误。没办法之下只有重启在DOS下进PM,但PM提示错误#40,黄色。再重启进PE,在PE下用PM能正确认到硬盘,但也不能分区成功,百度一下才知道:
“win7上市之后,市面很多笔记本都自带了win7系统,出厂的时候只有一个分区和几个隐藏分区,再想分区的时候发现无法分区,原因是win7本身有一个隐藏的启动分区,加上本身系统、hp备份还原的隐藏分区,总共有4个主要分区,而一个硬盘最多只能有4个主要分区,导致系统盘可以压缩,但是无法再创建新的分区。”
接下来我把第一个200M的隐藏分区和系统分区删了后重新分区成功。分成一个主分区和3个扩展分区。保留了后面两个分区:recovery和HP tool。
装了XP后发现独显没法更用。百度后才明白,XP不支持独显切换技术。而且运行很慢。慢到难以接受这个I3配置。
顾客用一下后感觉很慢,接受不了。要重新复原原来的系统,我重启后按F11进入还原,但上面的的选项灰色,没得选。怎么办?有什么方法还原原来的WIN7正版系统呢? recovery里面有一个18G的文件,但不是GHOST文件,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新机原带WIN7系统应该是家庭版的系统吧,要恢复的话,本机有带恢复软件吗,装再上试一试,建议你还是你从网上给下一个win7旗舰版给换上就行了,感觉比家庭版好用。

网友:
本机有恢复软件,按F11进入,但是里面的选项是灰色的,可能是因用PM分区后导致的。硬盘保留了原盘最后两个恢复盘。
我刚装了一个WIN7旗舰版,安装过程很慢很慢,在解压WINDOWS文件那里看着那个%进程真的差点睡着。装完用了大半个小时。不知什么原因,要不要把整个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用?

网友:
嗯,那就应该是重分区后导致的。不用把整个硬盘重新分区(如果没什么重要资料的话,给重新分的合理一下也好),就把那几个隐藏分区和恢复盘删掉合并一下,取消隐藏状态(有效利用空间啊,呵呵 ),一个30-40G的系统盘就可以了,系统压缩包解压确实是挺慢的

网友:
谢谢你的解答,如果能恢复原来的WIN7更好。

网友:
下载个HP恢复软件呢

网友A:
前面的100M分区没了,f11就不能用

网友:
机器自带的系统有那么好吗?破解版不是一样用?我不相信,那客户会一直用原厂系统。如果硬盘挂了,那不是要去花几千块还原硬盘系统?有意思吗????有时候就跟客户讲,盗版跟正版只是心里作用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100M分区没了,f11就不能用

你好,如果我重新分区,分一个200M的分区后,能否用F11恢复?还有,前面的200M里面有启动文件吧,在备份盘里有这个分区的备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如果我重新分区,分一个200M的分区后,能否用F11恢复?还有,前面的200M里面有启动文件吧,在备份盘 ...

这个特殊分区是win7产生的,备份盘里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特殊分区是win7产生的,备份盘里没有。

以现在这个情况,有什么办法恢复原正版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现在这个情况,有什么办法恢复原正版系统?

拿到售后去,他们有配套光盘

网友:
你去淘宝网上找个hp金牌什么的 专卖HP系统 尤其装xp 呱呱叫  几十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售后去,他们有配套光盘

谢谢你,这个主意最好。

网友(2016-08-04):
重分区,重新装一个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