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一台AOC e2043f小错误修了二天

楼主(2012-08-09):
小弟首次发贴,写的不好请见谅。
一台AOC e2043f  LED液晶,开机不定时背光闪,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小时后暗屏。
一看就知是LED升压问题了,接着拆机一看,外观上没有发现问题。接着测量U801工工作条件235脚正常(当时没有图纸,跑线跑出来的)。闪屏时26脚电压跳动,暗屏时电压为0VQ806不工作,D801电压11.7V(正常52V左右点亮LED灯条)。

难道是C802电容失容吗?更换后开机103060分钟过去了!以为修好了!再开机3小时正常。关机!
第二天接着开机,30分钟后问题又来了。难道U801不良,摸一下只有温热。为什么芯片没有信号输出呢?手上也没有芯片换。
于是找图纸!一会热心的兄弟“小张”发了一份MP3389  PDF过来。接着查发现6DBRT电压为0.45V,感觉不对。关机再开,电压来了1V,后又降到0.45V暗屏。这是亮度调整。记得徐班长说过有些原装高压板要接ADJ芯片才会工作。
于是跑线找到一个上拉电阻,一端再经另一电阻进了主控芯片,测量主控芯片有发出信号0.45V,但U801收到只是这个底电平信号,还不够,难道是上拉电阻变阻。看清楚了好小的一个!小到连标识都印不到。于是拆下测量,换了一个小了一点点阻值的电阻,开机1晚和一个早上没出现故障。
原创作品,花了2个小时写的呀!因图纸没有压缩,不能上传,现在压缩了,要2个压缩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

冠捷AOC e2043f图纸.zip.001

冠捷AOC e2043f图纸.zip.002

网友:
确实比较烦这种不标阻值的贴片电阻

网友:
兄弟,你也把图纸共享出来啊!

网友:
小零件大问题!有时候不正常小零件也要检查啊。图纸解压出错……

网友:
图纸解压正常!我今天故意下载了可以解压,可以打开!解压出错的试试安装《360解压》.

网友:
虽然是一个小东西导致的,但要找出它确实要很多的技术知识

网友:
现在的维修就是烦人 都没有图纸 厂商恨不能坏了就让顾客买新的 缩短更换周期

网友:
楼主,跑电路是怎么做的,教我一下,,我是菜鸟

网友:


网友:
楼主不错啊,学多长时间才会看电路图啊

网友:
很好!能够自己跑出线路出来不容易啊!

网友:
电阻不标烦。。。电容更烦。。。。。唉。。。

网友(2012-09-11):
我WIN7 下载下来怎么不是压缩包啊

网友:
为什么解压不出来

网友:
楼主能不能告诉下 换的是那个电阻 型号是什么啊  位置在哪里  我也有个和你样的屏啊

网友:
以前也修过开了很久才暗屏的 不懂怎么修  直接换板了

网友:
很适合新手学习 谢谢 楼主分析 能举一反三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心。连这样的问题都查出来了,值得学习。像我们平时,一般只有想办法改板上去了。

网友:
有图纸太好了。

网友:
LED是比较烦

网友:
有些是软件问题。由于软件输出ADJ电压过低,引起高压板闪屏。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先把POWER脚接到屏5V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屏有图像的话肯定有5V高电平给高压板 这样就能区分POWER有没有5V了

网友:
这样的维修要支持的  我一般直接换的 呵呵 好懒散

网友:
文件解压错误啊,我自己 有个这样的显示器。

网友(2014-12-03):
只能说是蛋疼的修复啊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不顶不好意思!

网友:
维修就是烦人

网友A:
维修要心细,真心吃亏太多了

网友(2015-02-12):
這種故障確實難啦~
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楼主,小弟收下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能修好,佩服,以后注意adj了

网友:
压缩图纸出错,差评!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