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白屏,求救~~~

楼主(2012-08-09):
HP笔记本装有XP和Win7系统,XP系统能正常进入使用,Win7的进去就直接白屏了,出现这个问题之前网页打不开,QQ能正常使用,这是什么问题,求各位大虾帮帮忙,我只是消费用户,不搞维修,在这里想求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
升级一个BIOS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系统试试啊

我进那个XP系统就没问题咯,就是进Win7的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升级一个BIOS呀?

到官方网下载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进那个XP系统就没问题咯,就是进Win7的有问题了

是啊!就是从新装个w7系统试试在说啊

网友:
可能是那机子装WIN7不支持吧,那就用XP就好啊,为什么一定要用WIN7呢,  可能换个不同WIN7就可以了哦我以前试过

网友C:
从装一个W7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装一个W7吧

好咯,这么多人建议重装,我就只能重装一个系统咯,只不过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电脑白屏了,免得以后不小心误操作又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就是从新装个w7系统试试在说啊

好咯,这么多人建议重装,我就只能重装一个系统咯,只不过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电脑白屏了,免得以后不小心误操作又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