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梅姐

楼主(2012-08-09):
今天刚到店里  就有个客户拿了个电脑来修   他说电脑风扇转显示器不亮问我是内存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这叫我怎么回答他所以我就让他把电脑拿来   5分钟他把电脑送来了梅姐的主板  插上诊断卡   FF 不跑马  拆主板  诊断卡上的时钟灯没亮,就先量量电压啊 电压全有了  我就立马想到14.318时钟晶振  拆了一换立马就跑马屏幕显示了。。当时给我高兴的要死  等把主板装到机箱里 再开机后 奇迹出现了  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 无奈又要拆下来重新换了个晶振 又好了  我怀疑他的电源有问题但是测量没问题,,等我断电再开的时候。。。。涛声依旧。。。怎么办。。想办法啊 碰下时钟晶振, 哇塞有戏 ,跑马了   以前修过不少不触发的  碰下晶振就来火 不少主板解决办法就是拆掉晶振旁边的 高频电容   ,,,, 这次我就把时钟晶振旁边的高频电容拆了看管不管用      拆过之后  果然  怎么开都是好滴。。不容易啊  梅姐坑爹啊  坑的不清啊。。。。

网友:
求正楼主:晶振旁边的高频电容是不是就是与晶振相连的谐振电容?

网友:
这有什么啊!我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不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关题,不过这种共享精神值的我学习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就好 我遇到过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加焊南桥可以好的...

网友:
就是那个谐振电容

网友:
加焊南桥的多,振荡器和电容坏也也不少。

网友:
谐振电容还是换个好!没有电容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谐振电容拆掉也能正常啊?

网友:
谐振电容不应该拆掉!